同学
欧姆龙连接不上电脑

楼主(2018-03-19):
使用了欧姆龙CP1E-N60SDT-D 打开电脑上的CX-programmer 连接不上用的是USB接口,请问该怎么办
最靓的仔

网友A:
查连接线正常,电脑的端口选择

网友B:
usb驱动是否装好

网友C:
可能有多种原因,驱动是否安装?线是否有问题?PLC端口是否有问题?排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有多种原因,驱动是否安装?线是否有问题?PLC端口是否有问题?排查一下吧
驱动更新了,用了两根连接线,一根USB,一根232加USB的,连接的时候232灯闪,连接不上
最靓的仔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用的是USB数据线,驱动更新,重新下载安装CX-ONE V4.40
最靓的仔

网友D:
最好是截图发上来,有个通讯检测的页面,看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