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E-20A伺服

楼主(2018-03-19):
我这里一台MR-JE-20A的伺服,PLC发出脉冲在驱动器上能显示,但是电机就是不转,请各位师傅告知一下,是否是哪个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正负极限逻辑错误
你好,正负极性逻辑我是没有接线的,看手册上设置成0C04的话是直接开通的,不用外部接线开启。

网友B:
急停 em2接了吗?再不行。就把接线图和程序发来study一下。
接了,问题已解决,是参数设置问题,PA13

网友C:
1,检查机构部分,联轴器是否有松动
2,检查速度,是不是速度设置的很慢,走的速度很慢
3,PA6齿轮比
4,PA13脉冲加方向模式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热心助人!问题解决,是PA13的设置问题
下载积分:+5(liuqiang2012)

网友D:
1.PLC是什么品牌的,PLC脉冲输出类型;请注意 三菱伺服脉冲PP NP接口只接收漏型;
2.PA13号参数 要与PLC脉冲输出类型一致;具体请参考手册PA13;
3.PD01设置是正确的,SON LSN LSP自动ON;
4.检查下 EM2参数是否正确,或者直接硬件接线短接;
MR Configurator2软件里有一个功能是 “电机不旋转的原因” 可以参考下。这个的前提是伺服收到了脉冲。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