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9):
如题,有大神提供下思路嘛,没接触过伺服电机

楼主:
触摸屏输入一个坐标,走到对应位置

网友A:
伺服器是三菱的吗?
PLC是FX还是Q?

网友B:
6个轴给你借鉴没功底的话就学起来吃力 FX3U
附件: 伺服6轴.rar (154 K) 下载次数:1045
  • 下载积分:+1(13862136244)
  • 下载积分:+1(浅蓝凯特)
  • 下载积分:+1(肖石福)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luozifeng)
  • 下载积分:+3(li051005)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器是三菱的吗?
    PLC是FX还是Q?

    PLC是三菱FX的,伺服器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个轴给你借鉴没功底的话就学起来吃力 FX3U

    谢谢啊,确实,想找个伺服电机,伺服编码器和驱动器 简单的例子学习下。

网友A:
    都用的是三菱,PLC怎么不用Q系列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的是三菱,PLC怎么不用Q系列的呢。

    设备是小型的  只要XY轴走对应坐标就行了

网友C:
    你会用定位指令就可以了  然后定位指令的地址用寄存器  触摸屏上面再读写对应的寄存器  那么你改变对应的寄存器(即你说的坐标) 就可以完成你想要的工作了

楼主:
    大概懂你意思了,触摸屏上输入坐标,保存在寄存器里,PLC程序里接收输入的寄存器值,移动对应的位置 对不

网友D(2018-05-02):
求学,谁有例子分享一下,谢了

网友E:
看下定位手册就行了,应该不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学,谁有例子分享一下,谢了
我写好 会发上来 嘿嘿

网友F:
用什么PLC
承接三菱PLC编程,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微信18938931477

网友G(2018-07-04):
写好了吗

网友H:
建议用FX2N-20GM模块,
FX系列本体不支持插补,
自己计算坐标比较困难,

网友I:
直接设置成位置模式,控制各电机的启动条件,写一个解码就完成了

楼主:
三菱PLC
出货出掉了。临时学了欧姆龙的写了下
描述:额,用欧姆龙PLC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J:
你安9楼的说法去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