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9):
为什么图2松开SB3按钮,数据不变?自锁了么?然后为啥再按下一个按钮SB2前一个灯EL3又会灭掉,然后亮相应的灯EL2?如果再按下一个按钮SUM指令不是会统计到两个按钮按下么,不应该是2么K1M0就是0010了,M0=0;M1=1?Y0应该不会得电自学不太懂,这个和周期有关么?请各位师傅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个例子讲的是指令的用法和bit位,实际上是就是一个x控制一个y输出,只能是一一对应。互锁其他三个。先把b图弄懂再看c图。再没有按下其他开关的时候是保持最好一次按的那个开关的状态的,应该再加个停止按钮。清掉所有y输出。好一些。
  • 下载积分:+1(帅的无地自容) 热心助人!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光阴2021

网友B:
    SB3按钮按下的时候 MOV执行 把0100存储进了 K1Y0 ,你去按SB2的时候SB3按钮是0状态 MOV不执行,当你按下SB2了就成了0010存储进K1Y0了  ,数据是一直保持的。
  • 下载积分:+1(帅的无地自容) 热心助人!
  • 无风不起浪

楼主:
    您好b图我是懂的,就c图有疑惑,比方说按下SB3 SUM指令执行,M0常开闭合,然后我松开SB3的话M0不会断开么?然后后面我再按下SB2是不是就是EL3和EL2两个灯都亮在这里了?
引用 网友A:
    这个例子讲的是指令的用法和bit位,实际上是就是一个x控制一个y输出,只能是一一对应。互锁其他三个。先把b图弄懂再看c图。再没有按下其他开关的时候是保持最好一次按的那个开关的状态的,应该再加个停止按钮。清掉所有y输出。好一些。
    光阴2021

网友B:
    图2和图3效果是一样的,只是方式不同而已。SB3松开M0自然=0  MOV指令不执行,你再按下SB2是 SB3状态=0 SB2=1 只有EL2会亮
    无风不起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