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9):
上面是按照手册写的模拟量程序,为什么监控到D0的值位0啊?
模拟量输入的是压力传感器,输入范围0-600Kpa,4-20mA,

网友A:
看一下BFM#10说明上面是什么内容

网友B:
检查一下接线。还有FX3U-4AD的安装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接线。还有FX3U-4AD的安装位置。

接线就是按照手册上接的线。按照另一种程序写法可以监控到D0的值,但这个值好象不对,按照线性关系,D0的值应该是2701(气压是大气压环境)

网友C:
手册也有写错的,你是没见识过吧,确认接线,然后看好每个BFM的说明。我曾经被说明书上的例子坑过

网友D:
讀出BFM#29看看裡面有沒有異常碼

网友E(2018-05-24):
程序每行均存在问题,H3333应为H1111
K2为K1
K6为K5
K10为K9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程序每行均存在问题,H3333应为H1111
K2为K1
K6为K5
K10为K9

你要弄明白,这是FX3U-4AD不是FX2N-4AD两者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