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9):
听说三菱FX1N及FX2N已经停产,但淘宝上很多卖FX1N及FX2N的。请问淘宝上买的可以用吗?

网友A:
现在有太多的翻新和高仿的!
QQ:569456723

网友B:
fx3u都出来那么久了,现在买台苹果6,是新机的几率非常小了,小伙伴说苹果8很快就要停产了。你怎么看~实际上是不买3 u买台3g也可以的。

网友C:
能用,就是没有保证

网友D:
买高仿的价格还不如直接买国产PLC板,便宜,稳定性差不多

网友E:
FX1S FX1N已经停产,FX2N主机也已经停产。FX2N有少数模块停产。

在售的99%是国内仿制品。除了极少数重点客户,他的供应商会为他一下备了几年的货,但考虑一下利息问题,一般这样做的情况也较少。

然后,淘宝上在卖的其他型号PLC,仿制品也非常多。FX3SA,FX3GA,FX3U,Q系列均有。

客观来说,的确有一部分高仿品的质量能凑合用。但也有一些仿品质量比较差。

市场很复杂,购物须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