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用欧姆龙计数一百万次怎么编程

楼主(2018-03-19):
需要用欧姆龙CP1E编程计数一百万次,应该怎么做,需要什么样的指令,跟他连接的HMI需要怎么操作使其显示计数
最靓的仔

网友A:
用计数器1设定值为1万 计数满后上升沿触发计数器2 这样 计数总数=计数器2的值*10000+计数器1的值
HMI上的话直接读取计数器2和计数器1的当前值 中间加个“万”就好了
下载积分:+2(林木子胥) 多谢指教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欧姆龙没有32位计数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