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9):
请教下各位老师傅,我画的这个梯形图,总共三个按钮能不能做到没有按钮按下时红灯亮,一个按钮按下时黄灯亮,两个及以上按钮按下时绿灯亮。新人自学,还望师傅们不要取笑。
  • 下载积分:+1(458920283) 教教我
    光阴2021

网友A:
    可以。。。。
    怎么又是你发的
    无风不起浪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哈哈,自学
引用 网友A:
    可以。。。。
    怎么又是你发的

楼主:
    恩恩,答案和您的一样,那您看我的图可以么?
引用 网友C:
    參考看

网友D:
    没什么问题,自己仿真下,不就可以看出来了吗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E:
    请问这是什么PLC?只见过西门子

网友F:
    三菱的吧,我现在也只是熟悉西门子点。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是什么PLC?只见过西门子
    清风明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參考看

    正解  老铁没毛病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H:
仿真功能作用大了,仿真啊

网友I:
真不知道哥们儿用那一型号PLC ,SUM是Q系列型号才有的指令,但是 CMP又是FX型号才有的指令,请告诉一下是那个型号这两条指令都可以用呢?谢谢各位大神们儿。

网友J:
可以,但是一般都使用的是复归型按钮,就只有模式等其他切换的时候用切换俺就,还是写成保持型输出好。就是好多按钮是不按就自己冒起来了。

网友K:
这是三菱的,也没有怎么用过三菱的。

网友L:
西门子或三菱的编程和欧姆龙不一样吗?

网友M:
有点意思,跑去看了半天指令说明。

网友N:
学习学习,顺便加分

网友O:
什么的PLC? 自习?

网友P:
没什么问题,自己仿真下,不就可以看出来了吗

网友Q(2018-04-26):
老铁没毛病

网友R:
精神可嘉

网友S:
学习学习 争取再考个大学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