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Rslinx 连接变频器(powerflex 755)无法识别

楼主(2018-03-19):
描述:
Rslinx 版本: 2.54
变频器软件版本:Drive tools 5.02
变频器信息:PowerFlex 755 400V CatNo: 20G11N
请知道的老师们指导下,谢谢!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楼主:
百度上有大神说要更新eds文件,我也下载了,不过在“问号”处右击并没有,升级eds的地方啊。
引用百度“这个很简单,是你的电脑缺少eds文件,可以通过AB官网下载,或者直接在问号上右键菜单选择upload eds文件就可以看到了。PLC程序加密解密可以联系我”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楼主:
谢谢关注的每位,已经解决,结贴。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