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30MT-001接线问题

楼主(2018-03-19):
各位大哥。 我是刚接触PLC的新人。要是在晶体管输出PLC的 X1点接个开关,应该接到哪些点上?。 在Y1点接个信号灯,应该接到哪些点上?。还要接外部的24V电吗 ? 希望各位大哥千万别用太专业的术语,我看不懂的

楼主:
各位大哥 帮帮忙啊

网友A:
为什么不找相应的手册和书籍看看呢?
既然是新手,不会只想知道这么一点点简单的基础知识吧?!
真诚感谢!

网友B:
只能帮到这里了
万分感谢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C:
到站内下载FX1S的硬件手册,里面有输入接线和输出接线说明,对照实物应该不难懂!
热心助人!谢谢

网友D:
说白了 ,就是要形成一个回路
我不懂的这 这个PLC内置的
24- 在哪里 上面只有个24+ 。现在明白了 这个PLC的24- 就是COM点

网友E(2018-10-17):
这个型号的PLC是晶体管 输出漏型 NPN 负控 也就是说 是24V的负极做输出控制电压 输入开关只要接COM和你想输入控制的X几那个点接在一起就可以 如果是接近开关 光电开关 磁性开关 编码器 等等要接输入的 就要接好24V在把输出信号接在X端口就可以 前提要注意是NPN漏型 大部分是漏型 也有小部分源型正极控制的PNP输出 这个确定好就可以了 输出MT的 有脉冲的一般是晶体管漏型的负极控24V正极做公共端 负极控制输出 要是MR的继电器输出就随便了看你设计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