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些小型plc的型号,可以扩展模拟量输入模块的

楼主(2018-03-20):
求一些小型plc的型号,可以扩展模拟量输入模块的

网友A:
最近剛好用到永宏的B1-24MR + B1-L4AD 參考看看
真诚感谢!

网友B:
三菱FX3U系列都可以!

网友C:
三菱里面有一款最小型的 FX3SA-10MR-CM 继电器输入型6点输入 4点输出 可以拓展FX3U-4DA\AD-ADP 模拟量

网友D:
不管哪家的PLC 都是可以扩展的吧 具体能扩展多少路 就要看对应的CPU处理能力了

网友E:
三菱,西门子的都可以啊 下载PLC资料,,里面都写怎么选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