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做一个三菱触摸屏的样例出来

楼主(2018-03-20):
本人计划做一个三菱触摸屏各种画面的样例出来,希望大家提出来有哪些要求,毕竟一个人想到的是有限的,全部整理完可以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以及各种需求,麻烦大家了谢谢。

网友A:
时间期限的

网友B:
分期付款,多个屏之间数据交换,和各种仪表modbus通讯

网友C:
分级权限管理 多国语言切换 内部脚本
下载积分:+1(libin520) 感谢分享!

网友D:
设备运行状态做成动图
无风不起浪

网友E:
数据配方保存

网友F:
把俄罗斯方块和小鸟算命的游戏整上,给产线的妹子娱乐一下。不过现在都是男的做工了。呵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宝贵的意见

网友G:
多账号管理~~~~~

网友H:
很多人都在论坛问组合动作
比如,A,B,C,D,E,F
这个6个动作,在触摸屏里可以选择各种不动的组合,如,ACDFEB,
然后,PLC按照ACDFEB生来运行。

网友I:
来来来 我先提个小小的功能   谁做个下拉菜单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很多人都在论坛问组合动作
比如,A,B,C,D,E,F
这个6个动作,在触摸屏里可以选择各种不动的组合,如,ACDFEB,
然后,PLC按照ACDFEB生来运行。

这个要看动作,如果ABCDEF动作可以在程序里分开,那就可以实现。大概思路:GOT上摆6个寄存器,分别输入1~6之间的数字,动作按照顺序执行。 例如输入 231465,程序就按这个顺序执行程序块。

网友F:
把机器的OEE表做出来,效率损失,by 小时产量趋势图,最近一周的产量图。每天停机时间,做货时间。机器报警前十的代码和报警信息。速度损失时间,TCT ,(机器每做一个货需要的标准时间)。TCT超标的station位置。因为有的机器会受到汽缸,真空表等动作信号的影响,机器的速度会变慢,有了这些监控。只要一查看。很容易知道要处理那个位置。使机器又恢复正常的速度。有了以上信息。要维护好设备将会变得简单。有针对性的去维护,才能使它效能发挥出来。IE都会定期的用秒表测试每个动作和单元的时间,然后比照标准时间来衡量是否达标。因为生产计划都是根据生产节拍来安排的。

网友K(2018-07-05):
引用 网友I:
来来来 我先提个小小的功能   谁做个下拉菜单

这个可以有

网友L(2019-03-14):
厉害呀    楼主样例做的怎么样了  发个照片来看看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