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0):
对于三菱的5U和3U,整个系统的程序的手动和自动,为了避免双线圈输出,大家都是怎么去编写的,我是用FB块,你们呢

网友A:
用中间M中间继电器,想怎么写怎么写

网友B:
手自进行互锁   手自输出都用中继转一下就好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你不说我都没有想起来这个事情 一般我手动的和自动的启动不在一个页面上面就没有想过同时按的情况 一般就是把保护写好 正好楼主提醒了我 看来下次得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了 我好像一般都是自动部分会复位掉手动操作

网友D:
一个转换开关就搞定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说我都没有想起来这个事情 一般我手动的和自动的启动不在一个页面上面就没有想过同时按的情况 一般就是把保护写好 正好楼主提醒了我 看来下次得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了 我好像一般都是自动部分会复位掉手动操作

不在一个画面上?那你是怎么写的,我觉得用FB块挺方便的,也不用借助那么多的辅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转换开关就搞定的事情

但是你手动自动还是得借助辅助M呀

网友E:
把fb的程序放上来,欣赏一下。看看解决得是否完美?

网友C:
一般都会有触摸屏 我是自动页面和手动页面不在一个页面上面做 然后在程序里面会优先处理自动运行 只要自动运行了设计到这部分自动运行部分的手动部分就自动复位掉

网友F:
手动的时候用CJ指令把自动部分跳过去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光阴2021

网友G:
一般都是M转一下
无风不起浪

网友H:
自动SET Y0  手动ALT Y0 自动切换成手动操作的时候,会切断SET Y0的接通条件,自从开始写程序以来就一直这么干的。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

网友I:
个人都是自动手动都是触发M,然后M触发Y

网友J: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之前是用的是辅助继电器加互锁!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用M?转换开关的常闭点控制手动,常开点控制自动不可以?

引用 楼主:

但是你手动自动还是得借助辅助M呀

网友K:
中间继电器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L:
手、自动分别跳转,也借助辅助M,最后再统一输出Y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手、自动分别跳转,也借助辅助M,最后再统一输出Y

好像跳转之间允许双线圈输出,这也是个方法

网友M:
用跳转CJ

网友N:
这个,方法有好几种

网友O:
用群复位SRST指令比较省心,也较安全因为在指令的执行中复位优先
原理图:一遍;二遍;三遍 ....
悟性不是资本;勤奋才能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