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选型

楼主(2018-03-20):
三菱PLC选型中有个IO点数 和IO设备点数。其中IO设备点数指什么?
求助大神

网友A:
要看具体情况
有一些模块,FX中比如FX3U-4AD,Q系列中比如QJ71E71-100,虽然上没有输入输出,但也会占用IO点数。

网友B:
点数。用了模块,不接实际输入输出信号,也占用点数的。尤其是中型以上机,一个通信模块,定位模块都占用点数。肯定要吃掉CPU总点数的。毕竟,cpu总支持的点数多少,决定你能加多少模块。

楼主:
IO设备点数 不是远远大于设备IO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IO设备点数 不是远远大于设备IO数了?
这种情况是,这个CPU硬件只支持256点,这指本地I/O,包括QX42, QY42,等这样的I/O模块和Q68ADI QJ71E71-100等这样的模块
但是如果做CCLINK,可以支持很多远程I/O,比如AJ65SBTB1-32D这样的远程模块。可以上千点。
严格来说,他的这个翻译不太合理,容易让新人产生误会。
这里的设备IO应该翻译成远程IO
下载积分:+5(sport1988) 真诚感谢!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设备点数就是你实际要用的点数。PLC点数就是设备点数加上预留的点数这么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