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0):
请问用电脑串口助手与松下AFPX-COM2通信,AFPX-COM2总是没有反应,是损坏,还是设置有问题呢?
光阴2021

网友A:
描述太简陋了,设置和接线都有可能也有可能AFPX-COM2本身有问题
无风不起浪

网友B:
电脑的驱动,通讯线是否断

楼主:
接线用usb转串口连接AFPX-COM2的com1,2、3、5与3、2、5形式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