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师:
浙北自动

楼主(2018-03-20):
怎么用RS232串口联接通信上下载S7-200的程序:

网友A:
照图,焊几个电阻
浙北自动

楼主:
谢谢了试一下: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个RS-232C转RS-485的转接头,再用一个DB9的串口线,只用3脚和8脚。曾经用这种方式自制的S7-200的编程线,只是通讯不是很稳定。
求助各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