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0):
我觉得是:7#24v  2#0v 8#5#是延时断开  8#6#是延时接通 1#4#常闭 1#3#常开 触点最大电流3a,线圈电流0.3a,最大电压220v 但同事在现场测试线圈工作电压是220V的, 那这个时间继电器的7#和2#是什么鬼?各位大佬你们碰到过没?

网友A:
2和7脚是线圈
光阴2021

网友B:
现场测试的那个时间继电器确定是和这个一样的型号?
无风不起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场测试的那个时间继电器确定是和这个一样的型号?

肯定的啊!
光阴2021

网友B:
那就是线圈可选,那上面标识的+ - 符号有问题
无风不起浪

网友C:
线圈电压在正面,转过来看。一般这种东西都扔了用不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线圈可选,那上面标识的+ - 符号有问题

我也觉得应该是生产商的问题,但出现这样的问题不应该吧?这样我觉得会误导别人啊!

网友D:
1-------7两脚肯定是线圈,至于工作电压是多少,在时间继电器的面板会有标示,见下图。

这是各厂家各有各的表示方法,不能说误导,只能说你没有实践经验。

网友E:
来看看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F:
2和7是线圈  供电电压220V    1和8是触点    分别连到上面的常开常闭触点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1-------7两脚肯定是线圈,至于工作电压是多少,在时间继电器的面板会有标示,见下图。

这是各厂家各有各的表示方法,不能说误导,只能说你没有实践经验。

[attachment=220310]

好吧,受教了,谢谢!

网友G(2018-04-27):
2-7线圈电压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