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分解

楼主(2018-03-20):
本人学习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 分别用了两个指令来控制电机的运动,程序1用的是DRVI指令 程序2用的是DPLSY 程序1 不管怎么修改脉冲频率 电机转速都不变(感觉不动,实际是动得超级慢)程序2 修改脉冲频率时可以明显看 到电机的转速发生变化,监控D8340值时变化是很慢。程序在下面

网友A:
DRVI指令执行过程中,改变操作数的内容,不会反应到到当前的运动中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楼主:
我是把脉冲频率数值修改后重新下载程序 重新启动

网友B:
把程序发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C:
你这频率是不高啊,很低,电机多少脉冲转一圈

网友D:
我想知道Y3是干啥的?

网友E:
扨执行完成标志。

网友F:
细分分的太细了吧,频率又慢!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楼主:
我把K800 改为K2500 然后重新下载程序 还是很慢

网友G:
D8140 啊啊啊啊啊!不是D8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