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0):
各位大佬:
    用JE-B系统的伺服驱动器是否可以在CN3上接线——正负极限、原点?
    还有PD01~PD04输入输出怎么设置,手册上都没有这部分介绍。
    希望有用过的大佬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MR-JE-B CN3 DIO分配说明
十分谢谢,请问一下你这个手册是怎么手册,我没找到相关内容。

网友B:
再把PR.80参数设置成1:使用伺服放大器的外部输入信号
前两天刚刚用过JE-B伺服,妥妥的
好的,谢谢
QQ:569456723

网友C:
伺服驱动器不需要你接一根线。程序里面定义就行

网友D(2018-08-31):
MARK
以后备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