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0):
三菱PLC控制伺服XY 轴走圆,不用定位模块。最好能发份实例看看,谢谢了。

网友A:
你好, 用定位模块最方便, 自己写算法可能费力不讨好!
我这里没有现成的机械结构,否则我真想自己测试一下.
实现尽量要做到等时同步, 方法就是细分,  比如每一次两轴同时走0.001度.

1.设半径为R.  每一次走 0.001度, 或者你可以设为0.0002度,  看测试情况.
2.走绝对位置,每走一步, 两轴同时完成时, 角度递增 .重复一直到整个圆周.
4. X=R*SIN(angle)    Y=R*COS(angle)
5.具体我参照了三菱手册,  要用到浮点数转换.
你试上下上面能成功吗?

网友B:
每天吃大米,你咋不去种稻子呢。
(每天吃面条,你咋不去种小麦呢)
光阴202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天吃大米,你咋不去种稻子呢。
(每天吃面条,你咋不去种小麦呢)

无风不起浪

网友D:
论坛上面有,你搜索一下吧!拿文件名字好像是叫整圆!三菱PLC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好, 用定位模块最方便, 自己写算法可能费力不讨好!
我这里没有现成的机械结构,否则我真想自己测试一下.
实现尽量要做到等时同步, 方法就是细分,  比如每一次两轴同时走0.001度.

1.设半径为R.  每一次走 0.001度, 或者你可以设为0.0002度,  看测试情况.

记得以前试过OMRON的,类似这样算,但我是做的Y跟随X运动,X细分,画出来的有些走样;就试了一下,要赶项目就没再试了

网友F:
不用定位模块,走出来的不圆滑。。。

网友G:
这题目如同 去北京不坐车不坐飞机不坐船 走路也不行   怎样去?爬行去
不想花钱达到目的,用手动吧,还能省PLC的钱呢

网友H:
看到这么多工友吐槽他,我就放心了

网友I:
上面的师傅都说了,我看还是换种想法吧,例如何不换个能实现你功能的PLC呢?

网友J:
不知道在讲什么,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苦心人。

网友K:
不用插补定位模块能走出来,但是速度很慢,个人估计也就200HZ左右,实用性不大。

网友L:
竟然可以这么玩,新人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