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MS16报错538,无法解决

楼主(2018-03-20):
查看代码写的是,准备完毕信号[X0]为 OFF 时进行了定位启动。但是我监测X0一直都是ON的,怎么解决,有大神遇到过吗,之前运行蛮好,现在只要点定位就出现538错误。

网友A:
这个慢慢调,正常的。我也碰到过。
有时的确是模块未就绪。不只是看X0。还有好多,比如这个轴没报错。如果这个轴报错了也不能启动。
还有时是绝对位置时,未找到原点就启动。那还得先回原点,建议用数据设定型。
第一次玩QD77MS16,不报几十次错不正常。
我就是设置的6数据设定形,之前运行的蛮好的,

网友B:
你之前操作了什么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