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8-03-20):
各路大神,请停下你们的脚步帮忙解决下!
我最近弄一台威纶通的变频器干扰特别大,甚至对接近开关都有了影响,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解决?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A:
你这干扰是来自内部,只要找到干扰源就很容易处理,变频器的电源隔离使用,另外在电路中加入必要的去干扰电子元件
有道理,我在网上也查了,是这么回事

网友B:
变频器进线端滤波器,出线用屏蔽线

网友C:
变频器前端,电机端各种抗干扰措施

网友D:
洞头的接近开关吧?

网友E:
最好办法,把变频器单独一个柜子就不会干扰

网友F:
检查下接地好不好,屏蔽线有没有接地。 远离干扰大的设备。输出线屏蔽下。
光阴2021

网友G:
123楼都已经一针见血了
无风不起浪

网友H:
控制电缆使用独立桥架

网友I:
调低变频器的PWM的频率,国产的变频器有这个电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