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4ad-tc-adp测温准确稳定吗

楼主(2018-03-20):
现场使用FX3U+左侧扩展FX3U-4AD-TC-ADP 三块,先发现问题2个:1.同一个TC模块的4个通道的温度要比其他TC模块的4个通道的温度普遍高或者低;2同一个TC模块上面的前3个通道的温度测的蒸汽温度是恒定的,150°左右,现在3个通道通过OFFSET后,温度都显示150°,但是过了两三天发现,某几个通道的温度突然变成130°了,现在怀疑几个问题:1.三菱TC-ADP模块本身稳定吗?2,会不会是外部干扰,但是现场的补偿线是直接接到TC模块的端子上的,3,热电偶的屏蔽层目前是悬空的,会不会是屏蔽不接地引起 4.编程引起的问题

网友A:
通常会直接用温控仪表,走i/o或是485通讯

网友B:
1.本身穩定,但誤差大。(如圖)
2.外部干扰--有可能。但干扰與补偿线無關。
3.热电偶的屏蔽层--接地可減少干扰。
4.有可能,但機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