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设计

楼主(2018-03-21):
我用欧姆龙和威纶触摸屏,进行触摸屏设计的用EBpro,想显示10个计数器,选择地址也没有plc里面的I和Q,有CIO,W,H 什么的,怎么做到和plc里面的对应呢
最靓的仔

网友A:
EBpro里系统参数里设置和欧姆龙PLC通讯了吗

楼主:
设置了,plc里面的地址要怎么安排呢
最靓的仔

网友B:
CIO就是输入输出呀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楼主:
cio是输入输出,我用的计数器不应该在 C区吗?打开内存,各个区都空白,应该手动输入进去吗?
最靓的仔

网友C:
CIO是PLC的输入输出及内部继电器区域(CH0~CH6143),CIO_Bit是PLC的输入输出及内部继电器点(0.00~6143.15),W是PLC的辅助继电器W区域(W0~W511),W_Bit是W点(W0.00~W511.15),H是PLC的保持继电器区域(H0~H1535),H_Bit是H点(H0.00~H1535.15),如果你想要显示计数器的当前值,应该直接用C,如果是计数器的状态,应该用C_flag。
下载积分:+2(林木子胥)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