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1):
在工地上遇到了别人家的仿三菱FX1N系列的国产PLC 现在要读取他们的模拟量 但是他们让我们自己弄 小弟之前没接触过三菱系列的 现在给他们PLC加了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 但是程序不会写 有大神来帮忙吗

楼主:
自己摸索着写的 试了也不对

网友A:
直接当三菱fx的用,软件也可以直接用三菱的

网友B:
把第一个K1变成K0试试

网友C:
实在是不会,就抄三菱手册上的例子。应该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自己找到两个错误  但是我读到的两路模拟量还是和实际值有很大偏差 比如我的D45 是760      但我读到的模拟量输出是6600左右 用另一个通道读又是7300左右   求大神指点怎么办

网友D:
我用过台达的,
写模拟量方式几乎一样,容我找下,当年手札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D:
见图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己找到两个错误  但是我读到的两路模拟量还是和实际值有很大偏差 比如我的D45 是760      但我读到的模拟量输出是6600左右 用另一个通道读又是7300左右   求大神指点怎么办

读回来的模拟量值有差别是正常的,因为硬件,线路等有差异化.

需要做个线性转换.然后在把转换出来的数据显示在触摸屏.或者使用到程序里.

具体情况自己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