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1):
RT  经常在程序样例板块看到这样的情况: 三轴锁螺丝机程序带注释!点胶机程序带注释!温度控制程序带触摸屏文件!6台变频器通讯控制程序!自动包装机程序带图纸! 这个时候想要下载学习看看,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是什么品牌的PLC?什么型号?(有些PLC软件把小型机和大中型机软件分开比如西门子200和300),很多情况下来这里学习的可能跟我一样都是菜鸟级别,只是想学习些工作中接触到的PLC(比如三菱FX,西门子200,欧姆龙CP1等其中的一到两种),然后兴致勃勃的下载后发现打不开(或者说打开后也完全看不懂,因为是自己没接触过的品牌),如果能像触摸屏板块那样品牌分类就好了,在这里我也只是提出自己的想法并不代表有意见或不好的看法,能在论坛里得到这么多高手的经验分享真的要谢谢这个论坛,感谢杨站长和各位版主。祝这个论坛越办越好生意兴隆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好贴好贴!

网友A:
    哎,人家能分享一下就已经不错了
    楼主,我并没有抱怨的意思,只是觉得如果能注明一下那对于我们学习来说会更有效,在此再次表示感谢各位大师的分享,也谢谢楼主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好建议,至少注明一下是用什么型号产品作的好些。

网友C:
    像写论文一下。题目:三菱plc总线伺服控制。关键词:B系列伺服、QD77MS16、光纤通讯。下面是:硬件说明,所需软件说明。很多时候。有程序。就要靠自己去摸索了,现成的东西有时候再简单,说得再明了。不会还是不会。不断地总结。规范。才能走得更远。
    谢谢楼主的回帖,我并不是说要详细的注明,只要增加两三个关键字,如:三菱  西门子  等   其实大部分的发帖还是写的很详细的,再次表示感谢楼主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