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1):
请教下高手,fx3sa用485bd和仪表modbus通讯,仪表通讯参数没有多余的说明,只有站号和波特率的设定说明,请问直接用rs指令进行吗?有没有前辈指点下?

网友A:
打电话给厂家 问他仪表里面的缓存区地址定义是怎么设置的 不知道地址设置肯定没有办法得到数据的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电话给厂家 问他仪表里面的缓存区地址定义是怎么设置的 不知道地址设置肯定没有办法得到数据的意义的

好的,谢谢

网友B:
485bd使用rs指令进行modbus通讯非常麻烦,如果有可能使用485adp非常简单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bd使用rs指令进行modbus通讯非常麻烦,如果有可能使用485adp非常简单划算

是不是adp贵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