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1):
用的是松下伺服,然后想问的是,伺服正常运行时如果执行了报警清除,会不会对正在执行的参数、位置有影响?因为我现在4个伺服的报警清除都接在一个输出上,只要一个伺服报警了,那么就要清除4个伺服的报警清除,那没有报警的另外3个伺服会怎样变化?

网友A:
要是担心出问题,那就不要接报警了,伺服报警了就关电。如果不想关电,那就伺服报警之后让所有的伺服都停下来,这样清除所有的报警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担心出问题,那就不要接报警了,伺服报警了就关电。如果不想关电,那就伺服报警之后让所有的伺服都停下来,这样清除所有的报警应该不会有问题。

你说的我也明白,但是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网友B:
打电话问一下厂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有一台伺服报警,其它没报警的伺服还在正常运行?如果是停机的状态,那是可以的;如果是没报警的轴还在运行,我想问这是什么高端程序,还可以这波操作·····
好好赚钱
yanzhi2008

网友D:
伺服都报警了,还能继续跑?断电上电复位重开始。或报警解除了,也要复位重开始。除非你是绝对系统。

网友E:
原理图:一遍;二遍;三遍 ....
悟性不是资本;勤奋才能收获

网友F:
那就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定位系统了:绝对位置定位系统,当发生报警后清除报警后用指令读一下电机的绝对位置就可以运行;对应一般的定位系统,发生报警清除报警后执行一次找原点,然后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G:
三菱的伺服默认是故障复位要断开主回路,无论是否有故障,那么意味着使能会断开,如果伺服是增量的,那么原点就不对了;当然,可以通过修改参数改为无故障时不响应故障复位,这就没事了,松下伺服不熟悉,需要看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