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S在脚本(ST)中问题,求助!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2018-03-21):
各位高手:
我在ST语言中运用PLS这个函数时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求助400无解,我怀疑是ST语言有bug。三菱的400客服不知道也不解释,只好求助大家。
图片中PLS(TURE,M1);应该是要输出一个上升沿后就OFF的,但情况是M1一直ON。从这段程序看不出有什么不对或者违规,我只想知道原因,当然
我也可以换别的方式一样能实现,但就想知道这句话有什么不对?还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管理员和各位元老级的牛人帮忙看看哦

网友A:
好像不能这样写,你的IF条件语句不成立了呀。你试下把rst删掉,就可以了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A:
改成这样就可以了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我用梯形图是思维去理解就是:D0 >0 同时 M0 =1 时 执行PLS M1,然后扫描下一步的时候执行复位 M0,让IF关闭。同样即使我不复位MO,PLS M1 应该是一个上升沿输出而已,不应该常闭。赐教.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楼上朋友,改动不错。如果在IF下面加ELSE,也是可以的。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A:
扫描周期问题。同一个扫描周期IF条件满足,M1为ON,M0为OFF。在下一个扫描周期IF条件语句不成立.M1的状态就不会改变了。个人的想法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我也认为扫描周期问题,翻译成梯形图OK。我怀疑IF这样的条件语句不能用类似PLS这样的,PLS好像中断输出一样,可能放在IF里不行。看来梯形图和ST还是逻辑上有差别的。

网友B:
学习了,这种写法是不会报错,但是不能用啊 。3楼的是ST手册里的写法,正解。
膜拜高手

网友C:
上升沿的用法,ldp(true,m0);pls没怎么用过-应该是你楼下的用法,他要有个条件。。。然后在触发哪个点。应该pls(m0,m1);m0是触发条件。可以向你楼下的那样。要用true,用ldp.

网友D:
学习了。。。。
三菱PLS在脚本(ST)中问题,求助!

网友E:
不要用梯形图的思维去想结构化方本ST编程,那不一样的啊

网友F:
梯形图和ST都是一样的,最后编译为指令表代码。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是因为IF语句编译后是生成CALL Pn (n为编译自动分配)
,也就是CALL Pn 不生效时,CALL里面的语句PLC是不扫描的,里面的值就会像“冻住”一样。所以CALL内部最好不要使用脉冲化指令。想要脉冲化,建议在条件加。

网友F:
可以这样写 PLS(D0>0 & M0 ,M1);
RST(M1,M0);

网友F:
[attachment=220659] [attachment=220659] 翻译一下楼主出现问题的ST程序转变为梯形图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楼上对IF语句类似与CALL的理解很到位,我很赞同。谢谢各位答复,ST编程时我很不想用PLC自带函数,有时我会自己用写一个出来,有时搞出来一些莫名的问题。

网友G: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