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台达整数转换浮点数

楼主(2018-03-21):
转换后为什么是0
比如说有个数是 117 存在D0 中
我用DFLT D0 D10
执行后D10显示为K0
求助大侠帮忙解答,万分感谢。小弟新手初次使用台达plc

楼主:
各位大神有知道的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应该是你32位指令的问题 你看一下D11是不是117

网友B:
台達沒用過,聽說跟三菱一樣
先單獨測試。

网友C:
台达EH3,使用ISPSoft模拟结果正常。
模拟结果D0始终位0.00的原因在于监视模拟为浮点数,因为浮点数有有效位限制,因此过于小的十进制数是无法显示的。
Good Luck~
你好 我试了好像还是不对 麻烦给你给我看看

楼主:
我试出来结果还是不对呀!为什么

楼主:
还是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出来结果还是不对呀!为什么
请您首先去网络上搜索以下IEEE754浮点数在内存中的排列方式。
然后学到了基础知识后将您的编程软件的监控方式从10进制改为浮点数方式。
Good Luck~

网友D:
监控方式改为浮点数方式

网友E:
在视图----监控数值型态 选择

网友F:
涨姿势了!~~~
台达整数转换浮点数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