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1):
最近做个项目,用伺服电机拧紧个东西,拧紧就拔不出来了。后来采用使伺服使能,就可以拔出来。请教下这样做会不会影响伺服的使用寿命??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A:
使能就是一个激磁信号 就是伺服说我准备好了  就这么简单 和寿命没有任何联系
使能是让伺服电机进入READY状态吧

网友B:
用专用的driver吧比如安川的,nitto  seiko就是改装了安川的马达。一套卖四万人民币。扭力控制。很好。can通信。扭紧螺丝后可以让马达反转一个角度可设置,然后再上升。好用得很。反复搞使能,servo on off这个不太好。
关键是我用了位置模式。驱动器只支持位置模式

网友C:
驱动器可以限制转矩不,比如限制到70-90%。这样会好一些。
采用的方式就是位置模式再加内部转矩限制。

网友A:
其实还是没有搞清楚楼主具体要做什么?问题不知道问的是什么问题
内容打错字了。拧紧后使伺服失能,再拔出来

网友D:
楼主说的是用马达位置控制,用来当电动批打螺丝呀。扭紧螺丝之后,要使披头离开螺丝的梅花槽,由于扭得很紧,拔出来的时候很费力。所以把servo off,然后拔出较顺利。再一次打螺丝之前有servo on.如此循环。用位置模式是错误的。扭力也没保证。
为什么扭力没办法保证,我用了内部扭矩限制。用的是安川伺服,取扭矩限制检出信号
  • 下载积分:+1(学工控做好人)

网友E:
    你下次定位的话位置变了没有
    重新回下原点就可以了。回下原点再去取六方螺母,位置可以。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在用,就是担心伺服的使用寿命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A:
    听说伺服是可以走混合输出模式的 即可以一开始走位置模式 然后再走扭力模式  没有搞过 不知道行不行
    手册上写着可以,没搞过。位置模式,扭力模式,速度模式之间两两切换。
  • 下载积分:+1(学工控做好人)

网友F:
    你拧紧后应该回退一点,这样就好出来了
    就是不知道回退多少呀!伺服里面有偏差计数器的存在,锁附的螺母还是带弹垫,产品还是塑料的

网友G:
    去年搞过一台设备,就是松下伺服位置控制带动一个旋转机构,转动一定的角度伺服停下来,然后伺服失能,同时有个气缸推动一个舌片将旋转机构卡死,等旋转机构上的工艺完成后,舌片气缸退出,伺服使能继续旋转,大概1.5秒一个周期,连续24小时运转,目前还没出现任何问题。
    那就放心了。。。问客服他们就说,这样不行,会影响使用寿命。你取的伺服什么反馈信号,零速度还是扭矩限制信号
  • 下载积分:+2(1336547704) 好贴好贴!我这有个私服 ..

网友H:
    去年做过一台设备,装转子里面的限位块,刚开始也是想位置+转距,后来只用了位置+转矩限制(模拟量控制转矩限制),拧死之后(转矩限制有个输出点,到达设定转矩会有信号),伺服使能OFF,再回原点,用了一年多了。

网友B:
    用专业driver。速度快得很。三秒钟以内完成螺丝组装。同时打六颗螺丝的。也是三秒内打完。专业的扭力测试仪来测试紧扭力和松扭力。这些都是日本货。有50w和100w的马达。扭力曲线完美无瑕。稍微不按设置的曲线来完成打螺丝工作,即使是把螺丝扭紧了,也是报扭力故障的。所用在领域,HDD  DRIVER。

网友G:
只是位置控制,取脉冲完成信号就是了。

网友D(2019-02-17):
日本的东西,如果单纯买安川的马达很难搞定的。为什么NITTO SEIKO卖那么贵是有道理的。每天做货那么多,控制扭力肯定要很准,包括fasten torque, loose torque .阿尔法500型号的是很好用的。
huiyang

网友I:
坏了在换一个 担心什么?正好试下伺服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