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没有脉冲输出点了,如何控制步进?

楼主(2018-03-22):
FX5U的PLC,4个脉冲输出点已经用完。但是要求加两个步进电机,而且要求可以改变步进转速!
请问一下,有没有只需要动作信号,不用脉冲的步进电机?而且可以改变速度?
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呢??
我是菜鸟。

网友A:
加两个定位模块,或者整个总线步进 modbus通信的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B:
同意1楼说法
现在市场上智能步进,带通信的

网友C:
16YT-H 2轴

网友D:
参考一下日本东方的SG8030J看看能否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网友E:
卖2个带485总线的步进电机,或者带内置定位功能的步进电机。

网友F:
试着考虑用三楼的方法。但是没有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点棘手。

网友G:
4楼说的东方马达里面找,不过价格不菲。再一个特省不重要的情况下,有运行不冲突的步进或伺服控制用继电器转换一下脉冲输出口,可以控制多个步进。

网友H:
还不如价格FX2N

网友I:
東方 CRK 系列,自帶脉冲,I/O控制。

网友J:
1.如果步进不走固定位置,只是启动/停止,可以选用带IO控制的驱动器---转速外接电位器
2.如果步进轴走固定位置,但是这个位置不用经常改动,可以用步进电机控制盒,里面预设好目标位置,有对应的IO接口给你控制回原,定位,JOG交互。-----转速外接电位器
3.如果步进轴走固定的位置,并且经常需要改变定位点,可以用以下3种方法
a.加定位模块
b.买能通信的驱动器
c.轴口切换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