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三菱PLC GX WORKS2 程序打不开

楼主(2018-03-22):
之前没有问题,现在创建程序时,电脑显示可能是存储器空间不足或系统不稳定,因此无法执行操作。请结束其他应用程序后再次启动GX WORKS2。系统是XP,请指教!!!

网友A:
可能运行的程序太多了,在任务管理器中检查一下,不行的话,先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B:
都社么年代了,竟然还在用XP????

网友C:
原因 进程太多,系统资源不足
真的存储空间太小了
编程软件的进程被限制了。

网友D:
要考虑就文件类型问题

网友E:
估计用的是老古董电脑,换电脑

楼主:
厂里的,不坏是不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