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qd77ms16 伺服站号设置问题

楼主(2018-03-22):
qd77ms16 通讯16个 mr-je-b 型伺服;
16个伺服是连续排列,站号设置可以 设置成不连续排列?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A:
这样做当然可以
下载积分:+2(tudou0117) 谢谢,这个回答正确

网友B:
伺服电机上面可以设置站号的

网友C:
直接在伺服放大器里面设置就行了 方便快捷

网友D:
伺服放大器上面可以设置站号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