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xob无法上传

楼主(2018-03-22):
各位大师,我这有个程序无法上传,提示"无法上传mt8000\001\mt8000',如何解决啊,十分感谢

网友A:
找马云,马化腾

网友B:
这里有好几个大师精通维纶的,你请他们。

网友C:
是的,需要专业点的人来搞定

网友D:
你这是用U盘上传程序吧!把U盘格式化,然后在里面新建一个文件夹,制作U盘启动的时候选择这个文件夹,如果不行就不要建文件夹再试试,最后还是不行的话就换个U盘了!

网友E:
直接选U盘,它自动会建个文件夹的,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