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询FX2N-16EX PNP型输入

楼主(2018-03-22):
有人用过这个模块吗?我是给FX3U扩展用,前面都是选的PNP型,3U可以随便切换PNP,NPN,不知道这个扩展模块能不能用PNP型的,求教!!!如果能用怎么用,

网友A:
FX2N-16EX 只能漏型
FX2N-16EX-ES/UL 可以漏型,也可源型
接线图看:
http://www.ymmfa.com/case/3715092527.html
非常感谢管理员!!!

网友B:
如果不想换硬件,还有一个办法,再加一个直流电源专供传感器使用,此电源正负都要悬空,正极连到PLC扩展的公共点上,传感器信号接输入点
你的意思是开关电源+24V接到扩展模块FX2N-16EX的COM上,那你先试试~~~~

网友C:
谢谢站长解答

网友D:
FX2N-16EX,反过来接也是可以用的,在24V+的端子上接0V,就可以用PNP类型的传感器!

网友E:
2N 这款还有?
我看官方综合大样本,最低FX-3SA起步了
专心搞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