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设备一天的运行时间 没有思路

楼主(2018-03-22):
计算设备一天运行多少时间 写个计时程序就可以了, 一天24个小时 计一天运行的时间, 那边到了0点的时候需要保持 昨天做了个几个小时, 但是问题来了如果用系统时间 刚好到0点PLC断电,

网友A:
断电保持寄存器

网友B:
这个可行?
下载积分:+5(士心华) 真是好人!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刚好到时间断电是啥意思?

网友D:
估计是外部加了个计时器,一到12点就自动断电吧

网友B:
有次有个客户要求自动统计每天的产量,也是通过这个实现的。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行?

网友E:
用系统时钟确定日期,每天累计数放在不同位置,根据日期累计

网友F:
这个很好搞。时间比较。存在d里,白班,07时~~~~~19时,夜班19时至次日7时,夜班的d是不连续的。有这方面的例子。小时设成变址然后加的d很好实现。要把PLC时钟用上。我们这里我30分钟是两班交接开会的时间。不会做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