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在线寻求解答,急,谢谢!

楼主(2018-03-22):
气缸压力不稳定,压力变小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看看设备总的进气阀是否稳定,设备有没有稳压罐

楼主:
设备有储气罐,进气量也在正常范围

网友A:
那汽缸或者汽缸上的调压伐呢?

网友B:
查一下气压表是否正常的,气流量正常

网友C:
用氣量太大,補氣不足。
關掉某些設備 or 加空壓機

楼主:
请问如果调节缓冲阀的话会不会有用
在线寻求解答,急,谢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