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smart200打开出现这个怎么解

楼主(2018-03-22):
软件版本 MW_SMART_V200.0.632.1
组策略的“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也禁用了
也重新安装了很多次 总是卸载不干净
还是不行
/////////////////////
那么问题来了!
大神们有没遇到这种问题 或者告诉我彻底删除这个软件的方法
万分感谢

楼主:
图片如下!

网友A:
考虑重装操作系统吧。最彻底的解决方法。

网友B:
也只能重装系统了,smart的软件卸了再装或者升级一次就得重装一次系统

楼主:
删除注册表后重装OK
下载积分:+1(焦刘吉) 请问注册表如何清除

网友C:
再装这个软件你只能重新安装系统,除非你不用这个软件
PLC培训_机器视觉培训_机器人培训: www.jialeidianqi.com

网友D:
删除注册表

网友E:
无解,别挣扎了。各种方法,我都百度,试过。
专心搞钱

网友F:
直接重装系统吧,这软件用的糟心唉!

网友G(2018-08-04):
软件版本低了。换个2.2以上的

网友H:
再装这个软件你只能重新安装系统,除非你不用这个软件

网友I:
西门子smart软件兼容性不好,要求高,2.3装可能好点,但2.3好像不太稳定

网友J:
重装系统吧,前几天我也重装了系统,装了系统先装200SMART看行不行,这个软件应该汉化的不好有问题

网友K:
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