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多台电机按运行时间启停的多种简单方法

楼主(2018-03-22):
现在有5台压缩机,启停的时候要根据累计运行时间启停,比较运行时间启停的时候有哪些简单的思路,自己了解到的时数量少时,可以两个两个的比较,例如找运行时间最小的压缩机,ab比较找到最小,输出来的值然后再和c比较,输出来的值再和d比较,这样依次下去,就把顺序排列出来,传送不同标志,然后按要求启停;或者也可以(压缩机台数比较少的时候)把他们所有可能排列出来,但是压缩机台数一多,这种麻烦的方法不适用。希望前辈给点思路,最好多几种简单的处理方法,对台数多的启停的解决方法,谢谢。
虚心请教

网友A:
找下你的控制器有没有相关指令吧
欧姆龙CJ有在一定范围寄存器寻找最大值最小值的指令 MAX和MIN
没有的话就只能自己写算法
感谢。博途v14有max min指令,200smart 就得自己写比较的程序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看不出来那里不适用,觉得最大可能应该是你对方法的理解有偏差
适用,就是台数一多比较的程序比较长
光阴2021

网友C:
三菱的也有找最大值最小值的指令也是MAX、MIN
无风不起浪

网友B:
应该不会单纯用MAX MIN ,因为某些设备的时间可能不参与排序
光阴2021

网友C:
无风不起浪
光阴2021

网友C:
按楼主说的 按排列后启停,应该大于某个值后停止,小于某个值的开启
无风不起浪

网友D:
可以通过数组排列法,找出最大与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