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机星-三角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8-03-22):
电动机星-三角减压启动最少需要几个接触器来控制?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A:
普通接触器 2个
要是接触器带常闭触点 1个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B:
3个,我一直用3个带

楼主:
三个接触器和两个点动按钮开关?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C:
最少两个,分别为封星接触器和角接接触器,但这样不安全。
通常使用三个接触器,增加一个电源控制接触器。

网友D:
星三角控制电机需要3个交流接触器,一个断路器,2个接触器不可能成星三角

网友E:
懶的接線就用[緩啟動器],一台搞定。

网友F:
直接上图!
下载积分:+1(zhoushanyiye)

楼主:
谢了,真的可以!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G:
深圳是啊啊阿萨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星三角控制电机需要3个交流接触器,一个断路器,2个接触器不可能成星三角

网友H:
建议3个,安全

网友I:
一般用三个,别省那点

网友J:
用3个啊。安全

网友K:
安全考虑,三个,也好看

网友L:
最好是三个,看一下电工手册吧!
史焕龙

网友M:
三个接触器,一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N:
一般是3个接触器。

网友O:
3个 很少用

网友P:
最少2个,一般用三个

网友Q:
3个就行了

网友R:
通常情况下用3个交流接触器!

网友S:
参考图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