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2):
公司接了富士康几台30轴的设备,客户指定要三菱PLC控制,因为是第一次用三菱Q系列PLC,
刚拿到采购回来的PLC 有问题想问问大家。如图:
1.拿到产品捣鼓时发现CPU的电池的插头都是拔掉的 没有插上,这个出厂默认都是这样的吗?
2.有个QDP8颜色和其它不一样,会不会有一种颜色是山寨货?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刚采购回来的CPU电池是不会插上的,因为他们也不知道那天才卖出去啊、、、
第二个问题,这个颜色色差也是正常的,因为生产批此不一样,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而且像这种高端的现应该还没有山寨的吧

网友B:
如果是插上的话。假设两年。PLC没销售出去电池的电肯定跑完了。

网友C:
不插电池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D:
有翻新,没有山寨

网友E:
高端产品狠难仿,电池线拔掉应该正常的

网友F:
不同批次的确实有色差,话说你这PLC型号是哪款的貌似还可以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谢谢大家的说明,,回复一下6楼:我的配置是 Q38基板--Q61P电源模块--Q06UDVCPU--QD77MS16总线模块--2个QD70P8-2个QX4264点输入-1个QY42P64点输出--1个QY41P32点输出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G:
QD70P8上接不了电机的正反限,只有在软件里面设置软限位。请问楼主怎么处理电机的正反限?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H:
也许人家只是旋转轴不需要限位呢
引用 网友G:
QD70P8上接不了电机的正反限,只有在软件里面设置软限位。请问楼主怎么处理电机的正反限?

楼主:
回复一下8楼你看我这种想法是否合理:应客户要求,对于运动轴(除旋转外)硬性规定必须有正负限位加软限位保护功能。
P8所有轴的正负限位我是接到IO模块上的,寸动+时把正限位串入;寸动-时串负限位;看说明P8回零,当档块位置处于原点与负限位之间时启动回零命令也不能回零,所以我的回零顺序 是   寸动-到负限位,然后再启动回零;再说定位,执行定位只要触发任何一个正负限位即使用停止命令使轴停止。。。。。第一次用这玩意,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这种想法是否可行?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