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讨论一下,你们编写程序都喜欢用什么格式的编写方式

楼主(2018-03-22):
今天有一台比较久的设备要更新硬件,程序需要修改。由于是别人写的,都是用的set与rst,和我编写的方式不一样。我读程序感觉一点流程也没有,注释也不完整。
你们编写程序时是先编辑注释还是一边写程序一遍写梯形图呢。我一般都是注释,确定控制的流程,然后根据注释去编写梯形图。感觉这样比较有条理,程序执行到哪里有问题也可以很容易的检测出来。
不知道各位大神都是如何编写的,希望不吝赐教!!!
下载积分:+1(qj_wgx) 嫌麻烦的话自己重新写就 ..

楼主:
程序对比 我写的都是线圈

网友A:
你把别人写的改写一下看看
呵呵 真个有点难度,我还要去理清楚他写程序的思路与程序结构。那还不如我自己写来的快些。

网友B:
每个人思维方式不一样,看个人喜欢吧

网友C:
给你参考下
谢谢,涨知识。所有的PLC都有这功能吗
下载积分:+1(wo0712)

网友D:
这不是C语言中的流程控制吗,又可以长知识
下载积分:+1(libin520) 感谢分享!

网友E:
肯定是边编边注释啊,因为很多想不到的情况你编写的过程中才会发现,而且也不存在说哪个辅助用过自己没注意用重复了。对于编程,我个人喜欢用FB块

网友F:
看别人的程序本身就很有难度,先学汇编语言的人就会比较喜欢使用SET和RST,灵活性会非常强。用线圈输出的逻辑灵活性会差一些,但可读性强,这也是梯形图最显著的优点。
这个看个人喜好,我还是比较喜欢用SET和RST,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习惯了,注释写清楚了,我觉得比线圈输出的逻辑可读性还要强些。
玩转PLC

网友G:
习惯把所有是注释整理成EXCEL表格保存,调试程序的时候同时打开表格,对比查找调试,简单明了,方便快捷!

网友H:
看那样用起来方便,有时候还看心情。有时候还把一个PLC的动作写到触摸屏里面去,有点丧心病狂了。习惯用标签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I:
主要看个人的习惯,有自己的一套框架,
好好赚钱

网友J:
我习惯用STL

网友K:
个人比较喜欢用这种的 灵活性还是可以的 动作流程也不容易乱 保护 报警什么的都比较好些吧  个人比较喜欢用 上升沿 或者下降沿触发信号 至于信号保持部分就另外做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看那样用起来方便,有时候还看心情。有时候还把一个PLC的动作写到触摸屏里面去,有点丧心病狂了。习惯用标签

你好,请问你最后一图里的ST语言
D6444:D:=xxxx;
中字元件后的:D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双字32位吗?

网友H:
嗯嗯
引用 网友L:

你好,请问你最后一图里的ST语言
D6444:D:=xxxx;
中字元件后的:D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双字32位吗?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M:
用SET条件编程动作的独立性好,条理清晰。
原理图:一遍;二遍;三遍 ....
悟性不是资本;勤奋才能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