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怎样实现CCD定位

楼主(2018-03-23):
有个项目在一个30*30的模具上 900个4mm的直径的圆柱需要用激光在正中央打0.25的孔,误差位正负0.002MM想用相机定位伺服走位的方式,现在还没有思路,请做过的前辈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智能相机+你的设备
自己编写软件+你的设备

网友B:
千分之二的公差用CCD视觉能实现吗?

楼主:
请教下用什么比较好,谢谢

网友C:
要求很高,怕是达不到

网友D:
500W像素的相机,视野控制在20mm*20mm的范围内,相机精度大概在0.002mm,这个精度还得加上你的机械精度,和运算时取小数点的精度,,所以只能把视野做小,也就是说在30*30的模具上不能一次拍完所有的圆柱,,并且对机械精度要求要高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下载积分:+1(guo529356503) 热心助人!机构加工和装 ..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D:
可以找基恩士的视觉厂家帮你做 你只做控制,他们都有标准的通讯,他们把位置拍出来直接发送给你控制端(PLC,控制卡),,关键是机械装配,这个到位了,这个精度是没问题的。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E:
精度太高了,很难实现,即使实现了也不稳定。

网友F:
上直线马达。

网友G:
0.002的精度怕是达不到吧

网友H:
精度太高!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I:
精度,有点高。

网友J:
用1000W相机,机械部分用进口的XY Table丝杆单元,相机的视野一次只拍照一个圆柱,你要求的精度可以达到。
如果用500W的相机有点勉强。这些数据都是可以计算的

网友K:
精度太高,难以实现

网友L(2018-09-07):
你机械结构的精度能达到不?

网友M:
精度估计达不到

网友N:
0.002估计有点要求太高了吧?激光估计都做不到0.002的精度

网友O:
你伺服0.002精度都达不到,没意义吧。0.002,那检测这个的精度相机就是0.0002,这个很难的。

网友P:
如果机械部分只去到丝杆滑块,精度可以
刚做的项目,200W相机,72mm视野宽度,CCD追踪定位精度0.0008mm,螺距10mm丝杆
相机用带尺寸检测的视觉系统就可以了,检测工件表面不是特别特殊一般国产品牌的视觉系统就可以,不需要额外写程序可以直接输出偏移量,然后PLC里面转换一下到丝杆就可以
问题是追踪定位丝杆上的工具的精度,这个才难

网友Q:
你会被CCD弄死!

网友E:
这个要实现有点难吧!精度太高了,机械上实现不了,就算达到了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