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FX5U

楼主(2018-03-23):
如图,FX5U中,定位指令所用的K2是代表轴2,也就是Y1 的意思,那么在定位指令中使用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写K2的是FX5U原生模式,写Y1的是FX3U的兼容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K2的是FX5U原生模式,写Y1的是FX3U的兼容模式。
长见识,这样子的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K2的是FX5U原生模式,写Y1的是FX3U的兼容模式。
也就是说,在5U中用Y1也是可以的?

网友C:
确实是2楼说的那样
无风不起浪
FX5U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