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3):
圆盘有10个工位,CCD在第三工位检测OK/NG。如果是NG的  圆盘到了第6工位进行排出。请问这个程式如何写?用位移指令吗? 可是如何是连续NG的话如何处理呢?
各位有没有类似范例

网友A:
就用位移指令就行

网友B:
如果是圆盘的,程序上就不要管是第几个工位拍不良的问题,就用移位指令 ,转盘每转动一次,NG信号移位一次。排不良工站接收到移位过来的NG信号,就工作。

网友C:
寄存。然后到出料口的时候把它送到ng的位置。这个见过。尤其是大转盘或者是很多Port测试的工位。每个index都有对应的寄存位置。

网友D:
我们公司做过类似的案子,GLASS转盘检测,你这个还是一个相机我们是三个相机,而且后续的处理工位有NG分类,OK ,还有漏检,移位指令写了2万多步,有一个牛逼的同事用ST数组写的步数比较少。现在我们基本上用运动板卡开发,上位机的计算数据处理能力比PLC强。
膜拜高手

网友E:
移位加循环

网友F(2018-04-27):
最简单了,手册里找先入先出指令,几步就解决了

网友G:
你自己的都知道第三个工站会有信息反馈 然后在这个工站剔除掉你会吧?再移动3个工站就做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