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请教松下PLC软件FPWIN GR如何卸载

楼主(2018-03-23):
正想卸载松下软件,提示找不到C:/program,请问如何处理?
请知道的兄弟指教一下。
光阴2021

网友A:
控制面板哪里不能卸载?用360试试
无风不起浪

网友B:
用360管家卸

网友C:
用金山卸载,或在我的电脑里-计算机-单击右键就可以卸载了

楼主:
最后使用第三方强力卸载软件解决,望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