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线性转换问题

楼主(2018-03-23):
WinCC flexible 我线性转换没有打钩 我触摸屏设置1 PLC 里面可以是10 系统默认的吗

网友A:
不行,不打钩就是不使用这个功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不打钩就是不使用这个功能 。
这个程序不是我写的 我看别的都没有大沟,
WinCC flexible 线性转换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