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3):
               各位朋友大家好,小弟我初学欧姆龙CP1H,完全自学,学习之路坎坷不断,现在在做一个一台CP1H带动4个步进电机工作,看了手册很久,不是很懂,希望大神们知道领我进门,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小弟做电工几年了,想在深入一点,求指导,绝对不会让您白白付出的   谢谢

楼主:
  目前小弟对于回原点和正反转脉冲还没有掌握   希望大神出图指导一下 谢谢

楼主:
段友出征,寸草不生

网友A:
抖友出征,空空一生

网友B:
首先要在PLC的设置里面修改脉冲输出中的原点复归方式,包括:
1. 查找方向:CW表示的是正向,即脉冲输出值增加的方向;CCW表示的是反向,即脉冲减少的方向;
2. 侦测模式:方式0~方式2;
3. 查找方式:;
4. 操作模式:;
5. 原点输入信号:NO表示常开输入,即检测到原点时为ON,否则为OFF;NC表示常闭,即检测到原点时为OFF,否则为ON。6. 该信号类型需要与实际的原点开关输出信号相符;
7. 接近输入信号:NO表示常开输入,即检测到原点时为ON,否则为OFF;NC表示常闭,即检测到原点时为OFF,否则为ON。8. 接近输入是指在进行原点搜索时,如PLC检测到接近输入信号,则PLC开始控制伺服或步进进行低速原点复归,该信号可有可无,如不使用该信号,建议将其设为NO,这样PLC在检测到原点信号上升沿时开始减速。
9. 原点查找的高速速度、接近速度(低速速度)、加速度、减速度等。
其中,2~4项需要根据CP1H的编程手册仔细研究手册中给的动作时序图选择合适的模式。

使用指令时,原点搜索直接使用ORG指令即可,脉冲输出指令,可以使用PLS指令+SPED指令+ACC指令,也可以直接使用PLS2指令,在使用指令时,一定要注意编程手册上给出的DM存储区的定义。PLS2指令实际是将PLS、SPED、ACC指令整合到了一起,但需要同时设定目标脉冲量、目标速度和运动加减速。

网友C:
楼上说的很详细,

网友D:
楼上说的很详细

网友E:
回原点的话,有一个ORG指令 在设置里可以设置相应的参数的

网友F:
看大神发表。。。
清风明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在PLC的设置里面修改脉冲输出中的原点复归方式,包括:
1. 查找方向:CW表示的是正向,即脉冲输出值增加的方向;CCW表示的是反向,即脉冲减少的方向;
2. 侦测模式:方式0~方式2;
3. 查找方式:;
4. 操作模式:;

楼上说的很详细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H:
看来你该准, 欧姆龙PLC的使用手册了。PLC用多了没有使用手册和编程手册真的是很不方便,哪里能记得住那么多的编程指令和特殊模块的使用方法 。。。

网友I:
有同感,各种手册说明书最好弄个电子版放手机,其实使用手册和编程手册里面所有的指令和功能运用都有注释,只是要多看几次和多试几次才看的懂。

网友J:
搞个欧姆龙CP1H的编程手册真的很有必要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新人求助,欧姆龙CP1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