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求助!关于变频器急停问题!

楼主(2018-03-23):
求助!我这边有一个小设备,是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启动停止都通过变频器控制。请问我需要在变频器上接一个急停应该怎么接?变频器需要如何设置?
谢谢大家的帮忙!

楼主:
变频器是欧瑞E2000的,还有一个问题,请问已经在松开的状态是常闭的还是常开的?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你所使用的变频器是否带有可以设置为急停输入的多功能输入端子或急停输入端子,如果变频器没有急停输入端子,但多功能端子的参数设定中带有该功能,则把该功能开启。
变频器、伺服等驱动类产品的急停输入一般都为常闭点输入,即当输入信号断开时,驱动器识别为急停状态,当输入信号接通时,驱动器识别为急停取消状态。
下载积分:+1(mujiawein72) 真诚感谢!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